[手机] 苹果6更换电池

楼主(2023-05-12):
苹果6更换电池

当备用机,简单更换下

手机

电池鼓起来

反面

拆开

新旧电池

更换

开机

正常

网友A:
不知道新买的电池耐用不?

网友:
苹果6当备用机有点卡了,我现在用的小8当备用机,还挺流畅,不过这几天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B:
微信,抖音,都有点卡了,你的卡不卡

网友:
最讨厌这种前面板用胶粘的了,给拆机增加不少难度

网友:
竟然没有报电池不是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抖音,都有点卡了,你的卡不卡

如果升级了高版本的系统肯定卡了。我的苹果7升级15.7了。也是有点卡了。但是还能玩和平精英,就是发热厉害了。现在的软件太吃配置了。

网友:
苹果6确实是打不死的小强,不愧为苹果历史上的销量冠军机。。。一直被模仿,从来没超越。。。话说楼主也保护的不错。。。

网友:
干这个要有手艺。

网友:
会换电池的人都是大神!

网友:
换电池首先得会拆,很难。

网友:
6s真是钉子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新买的电池耐用不?

呵呵,这问题,在淘宝上找了好几家卖电池的,广告宣传是很强,但是找客服问,耐不耐用,电板和原装比强不强,会不会漏电,会不会弹窗,会不会报电池不正常,会不会看不出电池寿命,客服都闪闪烁烁的不正面回答你。

网友:
咋还有保修贴?  以前拆过的。。。。

网友:
苹果6还一直在用

网友:
呵呵我的6还是主用机

网友:
6SP换过唐工的电池,服役中用,XR一直是备用机,还是中意指纹解锁!

网友:
iPhone降级比较麻烦,自动更新变慢了

网友:
既然换好了,完全可以再用几年,当备用机我觉得不如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