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书柜装个插座:各种工具齐上阵,花大力终于挖了个洞,装俩国际电工!

楼主(2023-05-12):
书柜开始只装了一个开关,用来控制背后主卫的灯
打洞中途才想起来拍照,单独的开关图没有了

隔断用的书柜

本来可以用带开关的插座,简单方便,但开关会在最里面,实在不方便

所以迁移开关,把原位置改成插座(背后有插座可以接零线、地线的)的方案最好

开孔器、大小钻头、美工刀齐上阵,无奈锂电钻电池不给力
花大力,墙都被打烂了,终于挖了个洞

没单芯线,多芯线接开关也不是问题

装好开关、插座

后来觉得白色不好看,又换成灰色的,好像顺眼点了

几毛钱撸的国际电工终于用上了,在这里不可能上大功率,可以放心用

网友A:
86插座开关就几毛块吧的用用就行,反正换也很方便,我也做过类似的活,电钻,电锤加木工凿子,锤子干的很费力,后来我就买了万用宝。工地上的工人基本用角磨机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插座开关就几毛块吧的用用就行,反正换也很方便,我也做过类似的活,电钻,电锤加木工凿子,锤子干的很费 ...

这个贴墙,只有3mm左右的缝,万用宝好操作么?

网友B:
柜子上应该用好点的插座,万一将来坏了一拆螺丝孔可能就废了...

网友:
打个孔,装个明装的盒子更简便吧?装高一点,也多占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
但开关会在最里面,实在不方便  ……

电工规范的左零右火
带开关的插座,面板倒装,开关就在外了,当然,木头上也可以转向90,开关在上下

重点是“锂电不给力”,边上就是插座,上有线嘛

网友:
干这个还是角磨机实用。

网友:
用上次上车的那种小电磨磨不磨的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柜子上应该用好点的插座,万一将来坏了一拆螺丝孔可能就废了...

废了塞根木条

网友:
有万用宝就方便多了

网友:
参考这里,有这工具很容易。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你这开关不知道的人还真不好找

网友:
我柜子开孔就一个万用宝两分钟搞定

网友:
用电磨机或者角磨机

网友:
柜子开方孔比较复杂,这技术不错,一般用薄明盒插座方便些

网友:
这种不是一开五孔合适吗,还省扩一个孔

网友:
开关和插座间隔开了点,并在一起更美观。我曾经穿墙加装了插座也是各种工具齐上阵,看很多坛友推荐万用宝,要种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子上应该用好点的插座,万一将来坏了一拆螺丝孔可能就废了...

问题不大,充个电啥的不会烧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