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NOYAFA NF-300 线缆测试仪

楼主(2023-05-12):
很久以前买的一款NF-300,测量POE供电出问题了,现在把它拆开看看真面目。

楼主:
没想到所有的芯片都被打磨了

网友:
线缆测试仪还挺复杂

网友:
还好没有刻上新的自创芯片型号。

网友:
都是些模拟开关,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以前杉木测线仪坏了也类似这个!

网友:
这种是多功能的吧,感觉测线还是那种老式的直观好用

网友:
这芯片打磨的还真干净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是把一堆LM324给磨了,整的像是磨了能防盗版似的,该抄板的还是照样能抄

网友:
用了好几个芯片

网友:
芯片全磨的挺干 净

网友:
精明鼠用着还不错,没想到可以全部打磨

网友:
这个东西销量还是蛮高的,一般用用就10来块足够了。

网友:
磨芯片,糊弄老百姓的,内行人一看一测,就知道是啥芯片了。

网友:
打磨芯片由来已久!

网友:
越是打磨的芯片,越是通用的,用高级一点的烧写器能识别出来

网友:
用过精明鼠的寻线仪,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
芯片全磨了做什么

网友:
这东西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