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唐山松下ZX7-400TSMI逆变焊机清灰/检测作业

楼主(2023-05-12):
唐山松下ZX7-400TSMI逆变焊机清灰/检测作业,昨天来公司焊培中心维护4台唐山松下焊机,状态未知,库房闲置4-5年了,第一台开盖没有悬念厚厚一层,清理后漂亮多了,测量无短路,上电开机,输出电压异常,初步检查高压有,高压滤波电容直流500多伏,IGBT模块没工作,驱动板初步检测没异常,怀疑主控有问题,没有备件,也没图纸先搁置了,等主控来了再测试。

网友A:
干这个要有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这个要有耐心

应该是用压缩空气吹的

网友C:
这个没工作,为什么输出还有1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工作,为什么输出还有10V电压

怀疑电压是虚的,感应,没敢带载(焊接),怕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压缩空气吹的

用手提鼓风机吹尘的,空压机不好,要多个汽水分离器,要不水汽会到电路板上的

网友D:
众所周知 灰不能随便清理 会打破电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众所周知 灰不能随便清理 会打破电平衡

铁杵磨成针

网友E:
大家说那个板子上一层灰,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说那个板子上一层灰,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原本能开机,清灰之后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众所周知 灰不能随便清理 会打破电平衡

年度最具内涵图片!

网友:
清灰引发的..........

网友(2024-03-19):
唐山松下ZX7-400TSMI逆变焊机清灰/检测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