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电压的锂电池还能充电恢复?

楼主(2023-05-12):
前几天收了几块电钻的锂电池,拆开量了下全是0V的,以为死定了,死马当活马医直接用可调电源限制1A电流每个冲了1个小时,放了一晚上电压基本正常,这算救活了?记得以前0V的电池一般不动泄气阀冲不进去的吧?还是说动力电池比较耐操?

网友:
情况很多,看运气

网友:
0V的金属锂电池,如18650等,如果测量电阻值无穷大,动一动泄气阀,可能就有救了。但电阻值为0的电池,可能之前经受过高温,电池彻底报废。

网友:
如果放到0V救回来都没什么用,内阻跟容量都非常差了

网友:
测下容量内阻看下,应该也不是百分百会坏,估计有的电池耐操不容易坏,但对电池影响肯定还是有

网友:
内阻和容量都有不可挽回的损失。测一下可以挪做它用。

网友:
应该容量变化会比较大,之前电池过放充电后容量只有30%

网友:
估计能充电用,容量也不足了

网友:
看运气了,质量好的,也许能用。

网友:
救活了也不能给电钻用了

网友:
估计容量小了很多

网友:
接负载后电压快速下降

网友:
能够救活就是好运气

网友:
看品牌,sony,sanyo动力电池我复活很多个,内阻变大一点而已

网友:
估计内阻会变大不少

网友:
内阻大一些,容量少一些,能用就继续用

网友:
我前几年收18650电池组长时间不用,大部分彻坏了,只有几个好的

网友:
容量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