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灯泡

楼主(2023-05-12):
一个9瓦的LED灯泡变暗还一闪一闪,拆下来看看。

现在找到一块筒灯7瓦灯板更换上去

之前拆解犯了错误没有先检查LED灯珠有没有损坏就把灯头连接线拆断了现在想办法连接上去由于从里面比较难焊接就就把尾部金属冒拆开接其中的一根线

另一根线也从塑料壳穿过孔焊接在外面的螺帽上面

网友A:
小小的灯泡,
拆呀拆呀拆。
小小的灯珠,
亮了又黑呀黑。

拆出啥名堂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灯泡,
拆呀拆呀拆。
小小的灯珠,

你为啥能发语音?

网友B:
红圈内,应该是坏的。

网友C:
用和18650的电池盒,两极导线测试每个灯珠,亮的没坏,不亮的坏了。注意正负极

网友D:
灯珠有黑点,疑是烧坏了。

网友E:
还带个散热铝壳,换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灯泡,
拆呀拆呀拆。
小小的灯珠,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驱动电容是正常的,灯珠有些测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内,应该是坏的。

用万用表测量黑色的像是断路了,用通断档测量灯珠有些是通的有些是断路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和18650的电池盒,两极导线测试每个灯珠,亮的没坏,不亮的坏了。注意正负极 ...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有黑点,疑是烧坏了。

好几个都有黑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带个散热铝壳,换灯珠

现在连灯头的连接线都拆断了就算换了灯珠要焊回去都有些麻烦。

网友F:
这玩意不是几毛包邮吗,多买几个备用,用来拆灯珠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灯泡,
拆呀拆呀拆。
小小的灯珠,

这个太火了,被洗脑了

网友:
有黑点的一般都坏了或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不是几毛包邮吗,多买几个备用,用来拆灯珠也好

我想改用筒灯因为led灯泡太容易坏了。

网友:
把外壳擦洗一下吧,看着油腻太难受了。 或者这种灯泡直接扔没有啥意义,买好点的欧普,三雄飞利浦的灯泡使用吧。 灯珠坏了换一颗就好,但是这个做工的不太值得去费心费力了呀。

网友:
10颗灯珠呢,几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和18650的电池盒,两极导线测试每个灯珠,亮的没坏,不亮的坏了。注意正负极 ...

要加限流电阻,直接用锂电池容易烧灯珠。现在灯珠有9v等高电压版本,需要串联电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