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光伏,大神们请不吝赐教

楼主(2023-05-12):
最近着了魔症,脑子里总在想光伏。

父母住在农村,总是在说电费高了,舍不得用。
第一我想用光伏烧水,大师们说的我方案不行。能行也有它的问题,它的需求与太阳是相反的,太阳大的时候需求小,需求大的时候,太阳不好。
现在我想,能不能换个目标,比如冰箱,电风扇,这些电器与太阳正好是正比例,太阳越大的时候需求越大!

冰箱按100W算(小双门),感性负载。电风扇30W,电视30W。组一个300W的系统。农村的房子电线是明线,也是我弄的,可以刚好分半边,很容易把这些分开供电。

那么问题来了,
1、组一个这样满足需求的离网系统,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2、有人说先逆后储,是个什么技术,需要哪些设备?

网友A:
300W的系统,是无法启动冰箱的。

网友:
还是死心吧,设备费,维护费 不划算

网友:
产出和投入不成比  老老实实有市电

网友:
一整套下来可以交好多年电费了小型玩玩就行了想省钱不是不要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W的系统,是无法启动冰箱的。

那要到多少?肯定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大。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给他们交一年的电费,然后装一个塑料的黑盒子(里面是空的)在黑盒子上写一个太阳能控制器,告诉他们是太阳能供电,让他们放心用电!不要钱!第二个就是~我就搞了太阳能,用来玩可以!你要是出于你说的这个目的,搞太阳能花的钱,够交5年电费!!!!

网友:
别折腾,就跟新能源车一样,省油不省钱,你把这些预算都打到你父母电卡上就行了。
目前来开,最省钱的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效率高,成本低,能带来24小时热水。

网友B:
如果光考虑烧水的话,可以考虑太阳灶,直接聚焦阳光,效果比你用光伏转一道电好多了
洗澡可以考虑太阳能热水器
光伏这玩意不是用来省钱的

网友:
光伏感觉效率差太大,大太阳输出高功率,太阳小或者阴天几天没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光考虑烧水的话,可以考虑太阳灶,直接聚焦阳光,效果比你用光伏转一道电好多了
洗澡可以考虑太阳能热 ...

太阳能热水器投资也不小。它也是需要的时候没太阳,有太阳的时候需求少。
夏天太阳大的时候,我阁楼上的铁桶里的水直接洗。

网友:
简单点搞个低压系统,如12V/24V,给电视,网络,电灯使用就行了.风扇也可以换成低压无刷的

网友C:
你父母一个月用多少度电?如果用电太多可以从大功率电器着手,精确控制电量浪费,效果很显著的,如果用电量不多,还是舍不得用,你就偷着把电费交了吧,父母辛苦一辈子了,不能让他们到了晚年过的这么辛苦。光伏都是白天用蓄电池储存电,晚上再逆变使用的。大功率电器你可以用市电,电视,机顶盒,路由器,棚灯等小功率电器逆变供电,这样分开供电,逆变电路会轻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父母一个月用多少度电?如果用电太多可以从大功率电器着手,精确控制电量浪费,效果很显著的,如果用电量 ...

其实也不多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五六元十吧,多的时候一百多元。不算开空调。
两个用户大户,一是电热水器,一是冰箱。
只是闲来无事,想想看有什么办法。没有经济性与稳定性,其实也懒得折腾。
瞄准某个电器做低压,不储能看有没有什么搞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多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五六元十吧,多的时候一百多元。不算开空调。
两个用户大户,一是电热水 ...

没有储能只能太阳能热水器了,想不到别的。民用电下半夜有峰谷电价,比较便宜,可以在这上做做文章,大功率电器尽量下半夜启动,就能少花很多电费。我没玩过光能,只是知道一个大概而已。

网友D:
你这个功率是怎么算的,冰箱启动功率有几百瓦,一般的电风扇高功率都是六七十瓦除非是新出的直流风扇,功率比较低,电视机一般都是百瓦左右,我家的55寸电视,亮度调到一半还有八十多瓦,高亮有一百多瓦,你这最少要用千瓦级的逆变器,如果真想要搞离网太阳能,最好能找到拆机的太阳能板,一瓦甚至不到一元钱,在配个铁芯变压器的二手正弦波逆变器,电池用基站淘汰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比较耐用,这一套下来差不多要3000元,你可以算算合不合适

网友:
不划算,按照你的最低要求板,逆 ,电池至少得2000大洋,不如老老实实的充电费

网友:
设备费,维护费 不划算

网友:
冰箱基本上每天一度电还多,电热水器耗电大户。它们俩用太阳能发电确实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功率是怎么算的,冰箱启动功率有几百瓦,一般的电风扇高功率都是六七十瓦除非是新出的直流风扇,功率 ...

想想而已,确认不划算就不折腾。除非有机会得到不要钱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