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芯片ID45,3C,98,B3,76,F2开卡失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3-05-12):
一个台电120G固态,SM2258XT主控,单个芯片,查ID是闪迪的45, 3C, 98, B3, 76, F2 。试了很多软件,只有BiCS3颗粒R版本能识别,但是识别颗粒还有区别,换做其他版本识别不到颗粒,用自行添加的办法也不行。

用SM2258XT_SNK-BiCS3_PKGR0724A_FWR0726A0_beta_JIRA539_541 版本识别颗粒为Sandisk,256Gbit,SNDKBCS30128G(bics3),开卡显示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3)错误。

用SM2258XT_SNK-BiCS3_PKGR0813A_FWR0809B0_Beta 版本识别颗粒为Sandisk,256Gbit,SDYNBIAMA4CE-032G(bics3),开卡显示GPIO Check fail (18)/(3C.01) 错误,土狗不对。

个人认为还是开卡软件不对,颗粒类型没有正确识别,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
背面 土狗 有就拆 没有就补 再试试

网友A:
土狗不对就跳土狗 啊,就可以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不对就跳土狗 啊,就可以开出来了

论坛里前面有篇文章,不用动土狗,是选用软件不对,换版本就成功了。

网友:
学习收藏,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网友:
碰这种一般都是换开卡软件

网友:
楼主再换开卡工具多试试

网友:
等待楼主汇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