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偶然得到一个苹果6手机,有开机密码,

楼主(2023-05-12):
用过此手机的又离职了,

拿来玩都玩不了。

网友:
开机密码好办,难办是进入系统后有帐号

网友:
有密码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A:
开机密码可以搞,激活搞不定。我手里也有一个,研究着复位解开了锁屏密码,但是得输入id密码重新激活,搞不定。拆配件了。

网友B:
破解,不是说可以当MP4用吗,带WIFI的MP4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密码可以搞,激活搞不定。我手里也有一个,研究着复位解开了锁屏密码,但是得输入id密码重新激活,搞不 ...

开机密码可以搞,怎么破解

网友C:
好像现在可以软破了,还能插卡用,就是不能的登录账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不是说可以当MP4用吗,带WIFI的MP4的那种

很新的,用过的人也联系不上了,可惜了。

网友D:
苹果 ID,不好破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 ID,不好破解呀

ID不破,锁屏密码能解开也可以玩玩

网友:
用爱思助手先刷一下机试试

网友:
我有好几部手机都有密码,有个MTK的老手机应该是最好刷的的,结果找几个刷机软件都是要收费的,不知道哪有免费刷机软件可以下载

网友:
就不能问一下离职的人吗。就说公家手机要解锁

网友:
16G的即时什么都好,现在的光系统也装满了的,不要说再装其它app

网友:
看了你的问题,“用过此手机的又离职了”

一般微信 和扣扣 是固定的,可以找他要好的同事要到他的微信和扣扣,而且人事那里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

网友:
7P以下的机器都可以越狱绕过激活,硬件BUG刷什么系统都能破!

网友:
无法破解的,别想了

网友:
坛子里有高手,修苹果那个坛友肯定可以搞定,破解ID估计不好弄,当MP4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现在可以软破了,还能插卡用,就是不能的登录账号了

是的,丢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