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能开卷帘门的逆变器怎么选。

楼主(2023-05-12):
这个月停电两次了,都是晚上,早晨没电卷帘门打不开,想买个逆变器,测了一下卷帘门工作电流,启动瞬间1.8-1.9A,运行中升降都是1.05A。想选个48V变220V的,用的时候插家里电动自行车上。怎么选,给参考一下。

网友A:
要带电机 怕不是得买正弦波输出的 功率余量尽量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带电机 怕不是得买正弦波输出的 功率余量尽量大点

电脑用的在线ups是纯正玄波吗?

网友B:
门不都是带手拉的吗?逆变器不便宜,不如改直流卷闸

网友:
可以买的二手的UPS,外挂4节12V铅酸电池,稳定可靠。

网友C:
370w电机600kg拉力的国标电机 500w正弦波逆变器就行了 前提是电池要够大

网友:
管状电机,把手摇柄接口装上。停电就能挂上手摇柄,摇就行了。

没有后门的门面,还能装双向手摇,我亲自装过。

淘宝80一套材料,设计合理,有锁,有折叠手柄。

网友:
地区不同,电卷帘门可能不一样吧,我这边电卷帘门全部都是24V的电压,控制器里就两个蓄电池串联的,一般一两年就坏,直接引线出来外接两个电动车电瓶正常使用好几年。

网友:
800w以上纯正玄波就可以。网上有那种不带外壳的模组或成品。 我电脑用的山特500va ups就不是纯正选波,然后测试山特H1000虽然是变压器式的  它居然也不是纯正玄波的

网友:
标记一下也想淘个逆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0w电机600kg拉力的国标电机 500w正弦波逆变器就行了 前提是电池要够大

12v20AH铁锂电池够吗?保护板选多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不都是带手拉的吗?逆变器不便宜,不如改直流卷闸

我拉过,拉一下3毫米,升降4米拉一千多下

网友:
不如改直流电机。
或者加长轴接手电钻试试。

网友:
你们考虑国没有,那种没得后门的门面,只有卷帘门的怎么办?非得有电才能开门

网友:
终于遇到和我一样的哥们了,我使用的apc smart ups 1000ux,在线式ups 配的2块12v-7ah的电池,能够正常启动关闭电动卷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