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蓝源 5V 1A 方块充电头

楼主(2023-05-12):
正规的有认证

隔离的挡板比较完整,输入有保险,变压器就比较一般了,体积小

固态电容容量大,但是这玩意干扰大,严重影响指纹和触摸。。。厂家实力
原边反馈方案,这种形状组装成本高。。。

还有个坦电容焊盘。。。其实820uf固态足够了,干扰不是电容造成的。。。

整体说,安全,但干扰大。。。

网友:
模仿无处不在!

网友:
能1A也可以用用

网友:
苹果最早搞的这样的吧

网友:
看设计还行,就是老了

网友:
说实话,做工一般般,用料也差,好久没遇到极品奢华用料的电源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SD6952S是内置高压三极管的原边控制模式的开关电源控制器(PSR),内置线损补偿和峰值电流补偿功能,采用PFM调制技术,提供精确的恒压/恒流(CV/CC)控制环路,具有非常高的稳定性和平均效率。
采用SD6952S设计系统,无需光耦和Y电容,可省去次级反馈控制、环路补偿,精简电路、降低成本。
SD6952S适用2~5W输出功率。

SD6952S产品特点:
内置高压三极管
原边控制模式
低启动电流
前沿消隐
PFM调制
过压保护
欠压锁定
过温保护
环路开路保护
线损电压补偿
峰值电流补偿
逐周期限

SD6952S广泛应用于:
手机充电器
小功率适配器
MP3及其它便携式设备充电器
待机电源

网友:
SD6952S 集成三极管,功率5W
这种功率的的市场小了~~

网友:
1A也就接接摄像头什么的用下

网友:
感觉1A的就是给老手机充电的

网友:
还可以吧,小电流的用用

网友:
家里的充电头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网友:
结构设计的挺紧 凑

网友:
这个也算得上良心产品了吧?如果现在,这个成本也可以做出不错的电源了

网友:
看设计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