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海尔空调遥控器 电池漏液腐蚀

楼主(2023-05-12):
拆一个海尔空调遥控器 电池漏液腐蚀 型号:YR-H88

单个螺丝,边缘卡扣,没难度,撬开

红外管,晶振,电容

液晶屏和腐蚀掉的导电漆

三星的主控

液晶和导电胶
不好维修,换新

网友:
电池漏液,那液体是有腐蚀性的,不是酸就是碱,很难搞好

网友:
居然不是软封的芯片

网友:
国产电池真的非常容易漏液....不如进口的

网友:
还这么大块IC,三星?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

网友:
04年的比较老的了

网友A:
我现在都不用干电池了,都用好的镍氢电池,几乎不会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不用干电池了,都用好的镍氢电池,几乎不会漏液。

遗忘时间不够长, 够长也不好说。。。。。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麻 烦

网友:
这个遥控器量比较足,还有一种海尔遥控器看上去像玩具很简陋

网友:
我用小司精灵语音遥控

网友:
漏液腐蚀会顺着铜箔爬行,而且会一直持续

网友B:
线路板是碳膜的,漏液腐蚀后不太好修,还是换新吧。

网友:
这遥控看着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是碳膜的,漏液腐蚀后不太好修,还是换新吧。

碳膜反而不容易腐蚀

网友:
空调不用的季节最好把遥控器里面的电池取出来,避免漏液!

网友:
用充电电池好很多

网友:
漏得还挺严重,清理干净不知道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