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东风4B内燃机车用UWK-B型柴油机转速测控装置

楼主(2023-05-12):
这东西的作用是柴油机转速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断开燃油泵电机,防止机油压力过低损害柴油机。

网友:
没想到铁路用的设备也有这样简陋的,实用主义万岁

网友:
全插件,看着还挺整齐

网友:
实现这个功能不至于这么复杂吧?

网友:
下次拆东风17B的控制器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的

网友A:
看铭牌00年9月制造,但看线路板不像哪个时候的

网友B:
配合测速发电机保护发动机,避免过载和空载过快。最初以为内燃机火车头,像汽车有换挡齿轮箱,后来才知道是电传动,液压传动。

网友:
2015年生产,8年前的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测速发电机保护发动机,避免过载和空载过快。最初以为内燃机火车头,像汽车有换挡齿轮箱,后来才知道是 ...

主要是电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铭牌00年9月制造,但看线路板不像哪个时候的

应该是2015年的产品

网友:
厉害,都玩上火车了!

网友:
火车上淘汰的东西

网友:
我还以为是拖拉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