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充电器红灯快闪

楼主(2023-05-12):
某品牌充电器,三灯快闪,无可视损坏件。求大神赐教,万谢!

网友A:
品牌都不说让大家帮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都不说让大家帮你猜?

世达

网友B:
楼主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只说三灯快闪,没说是装上电池快闪还是没装电池快闪,也没说能不能充电或充电电流有何异常。有的充电器,比如尼康单反相机电池充电器,正常充电灯就闪烁,充满后灯常亮。楼主应该把充电器的说明书仔细看看,也许上边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
还直不知道故障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只说三灯快闪,没说是装上电池快闪还是没装电池快闪,也没说能不能充电或充电电 ...

插电就快闪,不工作,正常插电应该是绿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