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拼凑个定时开关,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3-05-12):
家里以前买的 定时插座,带液晶显示,感觉设置起来太复杂。(正好也坏了) 网上看了一些机械定时插座,貌似设置时间起码1个小时。很想制作一个定时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定时插座。想到家里电风扇的定时开关正好满足时间要求,考虑到功率不够 ,于是又想到用继电器  接开关电源供电  用电风扇定时器串接在继电器线圈回路里,当时间到了 断开继电器线圈,进而断开负载电路。请高人指点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什么?骗多多几元包邮的,大功率电烤箱的机械定时器就非常好用,质量也很好。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如果需要的化可以改,电风扇时间继电器的过流应该也不小了吧。你需要控制什么设备。

网友:
用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定时开关串联在接触器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