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博HT206D 钳表拆机简评

楼主(2023-05-12):
感觉功能还不错,就入手了。

1、满屏显示

2、电池仓(2节7号电池)

3、电路板全照(在下面能看见用的HT-206B的基板)

4、主芯片被打磨了(用的4MHz的晶振

5、其他细节

5、英文说明书

6、简单使用感受
1、全部都是自动档位无法选择量程。
2、有交流、直流测试,直流没有测试,交流测试过,有点疑惑,颠倒下测试瓣,读数能差0.1字(也就是100多毫安),比如说左测试瓣读数为3.8xx 右测试瓣 读数3.7xx,有空我会上图。
3、电阻测试速度还行吧,这个表我记忆中是6000的读数,因为是自动量程测小电阻不太准确。
4、有T-RMS功能,有low-z功能。
5、有个奇怪现象拨到交流电测试档,将表笔插到市电中,电表显示12多安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表中无保险丝,但是有MZ4的热敏电阻。

楼下继续:

网友:
这个表性价比做工不错

网友:
电阻档速度怎么样?

网友A:
转盘容易接触不良,另外,我的单片机前段时间烧了!后来又买了一个,把单片机搬过来,新的剩下的当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容易接触不良,另外,我的单片机前段时间烧了!后来又买了一个,把单片机搬过来,新的剩下的当配件了! ...

怎么不直接用新表,是旧表改造过,还是旧表用料比新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容易接触不良,另外,我的单片机前段时间烧了!后来又买了一个,把单片机搬过来,新的剩下的当配件了! ...

论坛吃我的回复!

怎么不用新表,是新表打磨过还是新表的做工没有旧表好。
补充交流电流测试图片
1、烧开水 3.76安(右瓣测试)

与上图同样的用电环境3.62安(左瓣测试,左瓣是开口

2、烧开水+蒸锅 7.34安(右瓣测试)

与上图同样的用电环境7.09安(左瓣测试,左瓣是开口

换个测试瓣电流就这么大的区别(250mA)是钳表误差大还是这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直接用新表,是旧表改造过,还是旧表用料比新表好。

新旧一样的,主要是验证一下猜测,是不是主控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吃我的回复!

怎么不用新表,是新表打磨过还是新表的做工没有旧表好。

测电流要求导线穿过中心,有的钳头都标记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要求导线穿过中心,有的钳头都标记了位置

有空仔细看看那个说明书。
2节7号电池电压 2.859V

二极管测试电压能到3.218V 厂家怎么不再升高点

网友B:
不错,交直流钳表,不是牛屎

楼主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交直流钳表,不是牛屎

楼主多少收的?

tb上130+买的,英文说明书,有点怀疑买的不是正品。再用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130+买的,英文说明书,有点怀疑买的不是正品。再用用看看

没假货的,华博主做外贸

楼主:
直流电流测试档,表笔阻值很大了

交流电流测试档,10兆欧

low-z 测试档,300K

网友C:
看起来不错,耐不耐用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工地用,完工留现场即可,下次还有理由重再弄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耐不耐用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工地用,完工留现场即可,下次还有理由重再弄一个 ...

耐用肯定不耐用! 我用了几个月,也不是天天用,先是转盘接触不良,后来,主控莫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用肯定不耐用! 我用了几个月,也不是天天用,先是转盘接触不良,后来,主控莫名烧了 ...

我前年也弄了一个,中间大按键的那个,现场调试完,直接给别人了。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性价比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用肯定不耐用! 我用了几个月,也不是天天用,先是转盘接触不良,后来,主控莫名烧了 ...

把表盘拨到交流电流测试档,然后将表笔插进市电,按道理说表笔之间是10兆欧的电阻,电流基本应该没有,可是表上显示有12.00,你的表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表盘拨到交流电流测试档,然后将表笔插进市电,按道理说表笔之间是10兆欧的电阻,电流基本应该没有,可 ...

正常  电流又不是测的表笔电流

网友(2023-10-24):
主芯片是DM110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