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帮帮忙,铭瑄MS480GBX5用什么量产工具呀,颗粒识别如图。

楼主(2023-05-12):
为什么最近老是跟铭瑄SSD有关,因为有几台电脑用的是铭瑄SSD,有512G的有480G的,用了几年系统突然变成卡卡的,朋友搬来叫我弄,拷数据的时候速度也是平均在5MB/S左右,慢得要命,想重新开卡,512G的成功开卡了,这480G的识别不出芯片。

量产工具识别如下:

网友:
换一换工具试试

网友:
这个很好开啊

网友:
是不是只有3颗闪存?换2258xt b0bk的开卡工具,auto的时候选b0bk开卡

网友A:
真狠啊,10CE的L06B开B0KB,480G一点余量都没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狠啊,10CE的L06B开B0KB,480G一点余量都没留

意思是现在的480G是在TLC模式下吗?那开成MLC也才200G左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现在的480G是在TLC模式下吗?那开成MLC也才200G左右了。

开L06B mlc 360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L06B mlc 360g

这个垃圾盘总的tlc容量也就500G,,,开480G已经是一点余量都不留了。开成300G mlc已经不错了。

楼主:
量产选L06B时出现错误,什么原因呢?工具不对或设置不对?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产选L06B时出现错误,什么原因呢?工具不对或设置不对?请指教。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看出来?都已经告诉你哪儿错了。

楼主:
设频率到DDR-200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看出来?都已经告诉你哪儿错了。

说是ADJ什么的,可我在设置页面找不到有“ADJ”之类的选项呀。

楼主:
找到ADJ选项打勾了,但现在到最后一步又显示下图错误:

网友:
BOKB只能100MHZ  搞不了1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垃圾盘总的tlc容量也就500G,,,开480G已经是一点余量都不留了。开成300G mlc已经不错了。 ...

回答正确,换了N个量产工具,终于成功了,开L06B出300G容量,得空再测测写多少G开始掉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答正确,换了N个量产工具,终于成功了,开L06B出300G容量,得空再测测写多少G开始掉速。

你这是开的320g,,oP空间太小了。不能超过3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开的320g,,oP空间太小了。不能超过300g

没设容量,就是Auto。

楼主:
跑了一下圈,到150几G半容量的时候掉速,这样开MLC有何意义呢?寿命?TLC一样用容量还大。

楼主:
没想到开TLC后更垃圾,掉速后写只有十几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开TLC后更垃圾,掉速后写只有十几MB/S。

直接开成slc,别说你不知道怎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