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影响usb3口数据传输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3-05-12):
同一个优盘,拷贝大文件,
为何有时候速度只有60M,有时候能到200M?
usb3口接触好坏是否对传输速度影响也很大?
各位插优盘,如何确保连接可靠性的

网友:
TLC会有波浪,零碎文件有波浪,源硬盘读写速度影响造成波浪,高温降速造成波浪,总之就是很容易波浪,不掉盘就是好盘

网友:
插入的时候动作慢了容易识别成USB2.0,速度只有40m左右

网友:
一般就是传送单个大文件速度快些,如压缩文件,系统安装包,电影文件等等,影响速度的是传送大量小文件和子目录较多的文件夹

网友:
零碎文件最慢,直接一个大文件最快。

网友:
楼主是同一U盘,同一电脑,同一USB插口的吗?如果都是的话,有可能是闪存不同块之间体质问题,或者本身是QLC或TLC颗粒走波浪型,又或者插口供电不稳定,插口接触质量问题!如果颗粒是MLC正常都是直线!其他可能性,楼下大佬来!

网友:
不要从机械硬盘上复制,速度很不稳定,

网友:
拷贝单一大文件出现很匀称的大波浪是优盘用TLC、QLC颗粒,只要稳定不掉盘就没问题

网友:
是大波浪吗 那是TLC或者QLC颗粒

网友:
一般后入比较好

网友:
TLC这样很正常开心模式

网友:
如果插主板上U口的话,一般来说与U口关系不大。tlc、qlc的U盘大多这种情况,slc、mlc的U盘没碰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