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螺丝刀不能充电了,请求帮助!

楼主(2023-05-12):
(图片)

网友:
用表测一下呀,看看哪个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
充电芯片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右下角那个大二极管有点过热的迹象,量一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充电芯片充电芯片

网友:
一张图啥也看不清,电池电压现在多少,充电芯片是4057?

网友:
就一张图,这是充电器吗。

网友:
测量电阻 二极管 更换充电芯片   省事儿的话直接外挂个 tp 4056 小板

网友:
开局一张图,结果全靠猜

网友:
仅凭一张图,是无法猜出来故障原因的。毕竟,维修大神们不是半仙

网友:
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元件,这个只有个图是怎么都判断不了怎么坏的。自己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测一下电压分析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就不要折腾了,直接上某宝买个充电小板换了得了

网友:
更换充电芯片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A:
直接并联一个充电小板。。。

网友:
多半电池废掉了

网友:
多半是U或者T2

网友:
上万用表测,外观没看出来哪里坏

网友:
买回来多久了,能确定电池木有问题吗

网友:
最简单的维修,换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一个充电小板。。。

电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