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离信号塔800多米居然打不通

楼主(2023-05-12):
  去年用了几年的微信收款小音响,大半夜报警 “”网络以断开”,“”网络已连接”。经常被被叫起来尿尿。用积分换了个新款的好像是4G网,这才消停。
  最近经常有人说电话打不通,打电话有时候也断断续续的。以为是红米手机信号差,换了个电信老年机(就是图它声音大)一开始试了试通话没问题,以为没事了。今天又有人说电话打不通,我这边没反应。另一个手机(2000+)信号也不满格,华为平板信号是满的。
  拿着两个不满格的手机,走到能看见信号塔的地方也不管用。(一个电信,一个联通都是4G)
我用导航看了一下离信号塔800多米。这种情况跟运营商反应管用吗?我感觉运营商不会鸟我呢

来了来了 好像是我这有干扰源,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去隔壁信号就满的。什么电器能干扰到手机信号?

网友:
联合一下周围的人,如果十人,二十人同时打电话投诉这个问题,运营就会解决的

网友:
工信部可能管用

网友:
电信、联通不知道管不管用,移动管用,我老家信号不好投诉,之后还专门派人实地检测

网友A:
好几家运营商,你得确定你这个信号塔是哪家的。市区都是微型基站了。一般都在楼顶

网友:
也与周围的干扰有关

网友:
接入的用户多了也会阻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家运营商,你得确定你这个信号塔是哪家的。市区都是微型基站了。一般都在楼顶 ...

我以为都是用中国铁塔的,一个塔上面三家都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看到的信号塔是你用的运营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看到的信号塔是你用的运营商的么

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
打不通电话,一般投诉就能解决,大多是需要更换SIM卡了

网友C:
你说的不太具体,只能大致分析一下。
你提到华为平板信号是满格的,这个平板是不是插SIM卡并接收基站信号的?如果是,说明对应的运营商还是有信号的。至于你的手机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差,排除手机质量原因后,一是跟运营商基站有关(不知道你的手机跟平板是不是用同一家运营商?),二是跟手机自身的接收频段有关。
第一种情况没啥可聊的,这里讲下第二种情况。打个比方:假设你家附近的电信基站发射的是850MHz LTE信号,若华为平板插的是电信SIM卡,并且能接收这个频段,那它就会提示信号满格,而若你的手机不能接收这个频段,它就会自动搜索附近其他可用信号,但因其他信号距离较远,于是手机便会提示信号不稳定甚至无信号。
一般来说,新出的手机大都能支持国内所有频段,而旧款手机支持的频段数较少(因为部分频段是后来才启用的)。手机支持的具体频段可在厂家官网中找到,以下是红米K30S 至尊纪念版的官网参数:

对于采用高通芯片的部分旧款手机,可通过高通软件来破解、启用新的频段(前提是硬件也必须要支持)。

网友:
挨个投诉运营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太具体,只能大致分析一下。
你提到华为平板信号是满格的,这个平板是不是插SIM卡并接收基站信号的 ...

太专业了,学习了

网友D:
没记错的话,16-17年后,所有运营商的4g频段都基本固定了,只要在这之后的手机应该都是支持所有运营商的频段(定制机除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记错的话,16-17年后,所有运营商的4g频段都基本固定了,只要在这之后的手机应该都是支持所有运营商的频 ...

那可未必哦。
举个例子,高通骁龙芯片在设计时能支持多种制式、多个频段,但手机厂家买回芯片后,并不是就能直接支持这些所有频段,因为高通做的买卖是软硬分开,芯片(硬件)虽然卖给你了,但你想用于哪个具体频段还得购买对应的License,如果厂家想在某些产品上节省成本,就有可能砍掉某些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未必哦。
举个例子,高通骁龙芯片在设计时能支持多种制式、多个频段,但手机厂家买回芯片后,并不是 ...

专业,学习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附近有人在使用“手机信号屏蔽”装置。

网友:
你的手机或卡不支持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