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公牛一转三转换器GN-9333

楼主(2023-05-12):
公牛一转三带独立开关的转换器,型号GN-9333

感觉设计上有缺陷,下部有个斜角,导致悬空,插插头时候上面三角插头容易脱出断电,用热熔胶增加了下高度

独立开关通过插脚接触弹片,配置独立安全门,设计很小巧,功能性也不错

网友:
看样子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研伦电气的760-6VAH2-99-P11A
http://www.baokezhen.com/?products_14/170.html
一拖多插座,应当使用10A的过流保护开关,避免功率过大发热起火。

网友A:
这船型开关还不错。有的这种插座自带支撑杆,减少和墙面间隙

网友:
有个款式差不多不带分控开关的,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后垫双面胶解决

网友:
开关设计的很巧妙。

网友:
开关设计不错,坏了自己更换都不用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型开关还不错。有的这种插座自带支撑杆,减少和墙面间隙

后来好多都改进了

网友:
开关是插拔式的,不错。

网友:
开关这种设计-对于替换来说,真的太方便了。原来在咸鱼上的买的公牛开关是用在公牛的这种转换器上,我说怎么普通公牛排插上看不到那种船型开关。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3-12-26):
公牛品质还可以的

网友(2025-02-10):
兄弟,这个转换插座你怎么打开的?!硬翘?!我看你边上外壳都有些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