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用着用着自动重启并进了fastboot是啥情况?

楼主(2023-05-12):
小米Note2,竟然自动进fastboot,这真是诡异啊

网友:
是不是音量键粘连了?

网友:
自动毁灭数据功能

网友:
一般都是CPU、存储IC相关的元件虚了等等等。。。

网友:
还有,字库IC坏了

网友(2023-11-23):
有没有刷机或者解锁不成功

网友(2024-02-16):
以前可能解锁过,不过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