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9452U芯片的声光控LED灯如何改常亮?

楼主(2023-05-12):
各位网友大家好
得到几个声光控LED灯,芯片是LIS9452U。从网上查到的资料如下

实测数据是

电路图见下图

电路板见下图

想改成常亮,按照抖音上说的方法,
拆掉光敏电阻和MIC,让2、3脚悬空;
或者拆掉后将2、3脚短接,
都出现通电自检后长灭,无法实现常亮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才能改成常亮???

网友:
用分压电阻给2脚接个上电电压

网友(2025-03-16):
请问:接多少伏可以正常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