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E软路由常用命令

楼主(2023-05-12):
LEDE软路由常用命令

一、修改lan口地址:

vi /etc/config/network

找到option ipaddr处修改地址即可

i修改,esc退,shift+:后输wq保存退出

二、忘记后台密码(重置root密码即可)

输入命令,输入新密码即可

passwd

三、重启命令

reboot

四、恢复出厂设置命令

firstboot

1.2 配置
1.2.1 基础上网设置
下面就进行上网的配置,我们规划eth0作为LAN,eth1作为WAN/WAN6(ipv6所用到的)。
使用vi来修改网络配置文件/etc/config/network:
```
# vi /etc/config/network
```
典型的配置为:
```
config interface 'loopback'
    option ifname 'lo'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ipaddr '127.0.0.1'
    option netmask '255.0.0.0'
config interface 'lan'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ipaddr '192.168.1.1'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option ifname 'eth0'
config interface 'wan'
    option ifname 'eth1'
    option proto 'dhcp'
config interface 'wan6'
    option ifname 'eth1'
    option proto 'dhcpv6'

```
再使用命令重启下网络即可:
```
# /etc/init.d/network restart
```
这时使用电脑A直接网线连上电脑R的网卡eth0(插上时有` eth0: link up, 100Mbps`或`became ready`之类的提示)。
电脑A的网络适配器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及DNS,不出意外就可以在浏览器端通过`192.168.1.1`访问路由器(即电脑

网友:
感谢,太有用了

网友A:
我居然都会,哈哈哈

网友:
为啥不弄个web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都会,哈哈哈

你是高手呀 安装好多软路由哈

网友B:
太有用了,谢谢分享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有用了,谢谢分享收藏了。

那就好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