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微型振子

楼主(2023-05-12):
拆一个微型振子,制作在印制板上的

来源好像是刷卡机

有型号标识

全金属的壳,上台前夹

开了,磁铁也碎了

多角度全家福

多角度全家福

有金属电刷

转子有铁片当偏心配重,换向环是印制板铜箔,

转子只有两组线圈,不知如何与6片换向铜箔接线的,印象中成品电机至少都是3组起步啊

网友:
磁钢碎了,原来是有刷结构,只能短时间运行。以前从旧手机拆过好点的,转子磁钢无刷结构,芝麻小的霍尔,

网友:
简单的东西,被高科技复杂化。

网友:
这也不算微型啊

网友:
手机震动棒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叫振子

网友:
怎么感觉像个电机 啊。原来就振子。

网友:
第一次见到振子内部结构

网友:
这也太复杂了,一个震动棒而已

网友A:
看到振子,我还以为是天线,居然是一个电机,这东西叫振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振子,我还以为是天线,居然是一个电机,这东西叫振子吗?

我也以为是天线振子,原来是震动马达而已。

网友:
微距拍摄清晰度还需提升。但还是可以看得清楚构造,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感觉像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个电机

就是震动电机。

网友:
这个不微型

网友:
相对于岛国的道具,这个算微型的了

网友:
换相对着的是通的,实际是3路

网友:
有的手机震动器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手机振动小马达  结构朽妙  易微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