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猫无法联网的问题?

楼主(2023-05-12):
       大家好,一只电信的中兴f610gv9光猫联网注册30%时提示itms通道不通,进入超级账号看到itms未注册,ivp4设置成41,桥接后显示上网可用,但就是无法正常联网,请问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将原光猫的"VOIP,INTERNET连接"照抄,重启后插入光纤注册LOID(分下面2种情况)就正常上网(未入库也能用)
"TR069连接"有,注册时到40%,"管理(RMS)注册",注册正常

"TR069连接"无,注册时到30%,"管理(RMS)注册",注册失败,正常上网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原光猫的"VOIP,INTERNET连接"照抄,重启后插入光纤注册LOID(分下面2种情况)就正常上网(未入库也能用)
"T ...

好的,谢谢解答,我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