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牛刀小试一把叠焊

楼主(2023-05-12):
1ce HY 16NM MLC双面叠焊在sm3267上

上层闪存的脚比较难处理,怕掰断了,补焊好几次小半天才搞定

网友:
双叠焊,牛X

楼主:
慢慢来就行,多年前尝试叠焊把闪存腿掰断过,这次比较谨慎

网友:
不错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慢慢来就行,多年前尝试叠焊把闪存腿掰断过,这次比较谨慎

说出你的作案工具

啥烙铁啥头

网友:
掰断不怕 还可以刮骨再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你的作案工具

啥烙铁啥头

就是936+薄K咀

网友A:
还是手法,有人拿着白光也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手法,有人拿着白光也不一定能搞定

我怀疑你在说我,哈哈

网友B:
焊锡膏也挺关键

网友:
姿势不少啊

网友:
年龄增长,眼神不好,看东西不行了

网友:
厉害厉害,看过就当练过了。

网友:
属于外叠,不是太难的

网友C:
牛。以前看有人把8位DDR内存叠焊作16位用在路由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膏也挺关键

确实,千万不能用那种几块钱的助焊剂,根本拖不走锡,不过用垃圾助焊剂有助于练技术,我用了几年那种几块钱的焊宝,后来换bga用的助焊剂,一刀下去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以前看有人把8位DDR内存叠焊作16位用在路由器上。

没错,那个其实要飞几根线麻烦一点,不过DDR1和SDR的引脚比NAND更大,焊接上更容易点

网友:
厉害  今天拆了个128固态 四片TSOP封装的铠虾 双贴了3281bb 开卡工具自动识别 看了文件也没问题 就是量产不过  报错格式化失败  楼主帮我看看

YM7@M1P@5PQV`6O{DKNT(8N.png {{XX}8([LE__1QZ5V]J37SV.png T7IBC{)GBQ56V1L4XZEDPIX.png

网友:
引脚和颗粒间插美工刀片,口好的钢丝钳一夹脚就直了,想掰回来就不好整了容易齐根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