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早期 韩国 启阳手电钻 做工尚可

楼主(2023-05-12):
某天在地摊买的,当时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呀

楼主:
现在有2个毛病
一个是调钻速的小旋钮不好使了,咋调也不变
另一个是方向打到L档,噪音大,像是齿轮毛病,但是R档没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2个毛病
一个是调钻速的小旋钮不好使了,咋调也不变
另一个是方向打到L档,噪音大,像是齿轮毛病,但 ...

反方向有踏踏声音一般是碳刷声音  很多电钻都这样    不能调速要么可控硅击穿要么滑动电阻问题  换开关就好了

网友:
用了好多年了,不过没油污。

网友:
转子齿不行了 换向会响

网友:
早期的做工都还可以。用材也实在,现在有些就不同了。

网友:
R档有杂音估计是齿轮的问题,齿轮磨损引起的。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调速不行就换那个开关,有哒哒声估计是齿轮磨损大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铜线很粗,都是金属齿轮

网友:
碳刷还剩多吗

网友:
尾部轴承不戴套,和东成的半斤八两!

网友:
轴承该换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碳刷打磨一下,转子也打磨一下,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换零件吧,可修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