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ATTO测试不准确是咋的?

楼主(2023-05-12):
128G的极速存ATTO 测试写入有 37MB/s和跑圈34MB/S速度相差不大,64G的ATTO测试写入有78MB/S,跑圈持续写有35MB/s,难道atto不准确。反复对比发现开始跑圈时候128GTF的写入速度就是34MB左右,而64G的TF写入速度初始是70多MB,数秒后才逐渐掉到最后的30~35,是不是应该是有高速缓存?

网友:
是的,拉个大文件进去就一目了然!

网友A:
因为有些主控方案针对ATTO做了优化(作弊),测试出来的速度会偏快,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些主控方案针对ATTO做了优化(作弊),测试出来的速度会偏快,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

你再去看一遍1楼我说了什么

网友:
支持4楼说法

网友:
托个大文件进去看心电图就知道了  嘎了那种最好 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