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顶盒不开机,内存芯片烫手

楼主(2023-05-12):
开机能通电,画面什么也显示不了,只要一通电所有内存颗粒一会儿就开始发烫,烫手的那种状态,是否是内存坏颗粒坏了,大神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万用表测量供电有无对地短路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