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72v温度补能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3-05-12):
72v充电器,输出电压84v,5A,果然是智能的,里面带单片机
双变压器,看来没虚标。用了一年多,还行,具体没测试。

网友A:
双变压器干嘛的啊,单个不行吗

网友:
两个变压器,不会是10A的吧

网友:
哥俩好变压器第一次见

网友:
很舍得用变压器

网友:
2个变压器是啥原因?

网友:
双变压器,是一用一备吗?一组输出坏了,另一组立马顶上

网友:
第一次见2个变压器的

网友:
看不到背面走线,很好奇它的电路。

网友:
二个变压器,是怎么工作的?第一次看到,,不知原理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变压器干嘛的啊,单个不行吗

双变压器应该会有pfc电路

网友:
变压器并联运行?比较少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起来比较好,还有一个图腾柱。

网友:
所以呢?双变压器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确实很高级。

网友B:
什么眼神,分明是4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眼神,分明是4变压器的

怎么我看到好像是5个呢

网友:
比一般的复杂

网友:
最后那个小板就是智能板吗?来个细节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