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世达51012锂电钻拆机分享

楼主(2023-05-12):
世达51012锂电钻全拆机分享
wechat_upload1683902292645e4f542e6ca
wechat_upload1683902293645e4f55910ec
wechat_upload1683902295645e4f57072af
wechat_upload1683902296645e4f58716b1
wechat_upload1683902297645e4f59c8a03
wechat_upload1683902299645e4f5b4df86
wechat_upload1683902326645e4f76d05a6
wechat_upload1683902343645e4f87be4b4

网友:
工具还行,钻没用过

网友:
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还不错的产品,值得拥有。我使用的不带冲击。

网友:
不是分体电机,还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不错

跟泛音锂电钻比错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不错

老师这个新的就有点问题。时常不能启动。电路板灌胶了 不知道该查哪里,现在把电机处的板拆了,有3个NLAD的霍尔 二极管档位检测3个的电阻都类似,似乎也没有坏,剩下的主板需要去除灌胶检查了

楼主:
这个新电钻就时常不能启动,偶尔又正常,检测霍尔电阻都类似相同,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wechat_upload16840659316460ce8b007b2
wechat_upload16840659326460ce8c631d4
wechat_upload16840659336460ce8ddc997
wechat_upload16840659356460ce8f11f69
wechat_upload16840659366460ce904e82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新电钻就时常不能启动,偶尔又正常,检测霍尔电阻都类似相同,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

新机有质保拆他干嘛,抓紧装回去去售后免费维修。控制板问题。

网友C:
重钻里面相对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价格高,无刷有感带外壳电机故障率低,整体做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钻里面相对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价格高,无刷有感带外壳电机故障率低,整体做工很不错。 ...

可是这个电钻比泛音的差太多了

网友:
新货,看着不错,是不是开关接触不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电钻比泛音的差太多了

一分钱一分货,奥拓和奥迪没办法比。

网友: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