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8XT公版上烧了个元件,求各位老哥给鉴定一下

楼主(2023-05-13):
RT,可能插的充电器有问题,刚从电脑上刷完RDT固件拔下来,想插充电器上跑,插上没多久就闻到糊味了,打了点焊油发现是这么个玩意冒烟了,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源的芯片,封装是SOT23-5,丝印是LPS A37m1。从其他网页上看到相同版型也有丝印为ADBAM的芯片,封装方式相同

(图片为借用网上的,绿圈内箭头所指为冒烟的芯片)

费半天劲刚把四颗芯片焊上,来回来去吹了半天,终于看见四个CE齐了,结果没高兴两分钟G了 = =

请问老哥们这个芯片是什么啊,用什么代换呢,烧了对其他元件有多大影响 = =Orz

网友A:
说明还有短路地方,ssd一般有3.3 1.8  1.2 三种电压,测量各处电容电压值,少哪路就外接可调电源到该路看电流是否异常。 同时熏松香观察。

网友:
RY3420 DC-DC降压器,看起来是供VCC或者VCC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还有短路地方,ssd一般有3.3 1.8  1.2 三种电压,测量各处电容电压值,少哪路就外接可调电源到该路看电 ...

好像没有1.8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还有短路地方,ssd一般有3.3 1.8  1.2 三种电压,测量各处电容电压值,少哪路就外接可调电源到该路看电 ...

不趁可调电源啊 T^T

楼主:
我想知道会不会把颗粒直接烧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0263695

这是啥,好像关系不大吧?

网友C:
这玩意其实有很多pin to pin的,你用万能表检查一下电感后面是不是短路了,推荐的型号:SY8089,RY3430之类的,绝大多数都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测一下前后极有无短路吧

网友D:
跑rtd? 充电头是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其实有很多pin to pin的,你用万能表检查一下电感后面是不是短路了,推荐的型号:SY8089,RY3430之类 ...

电路这块不太懂,不,是一点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rtd? 充电头是快充?

支持快充,但不应该诱发快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