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突然发热,然后死机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3-05-13):
在用某宝app的时候,经常遇到手机突然发热然后死机的问题,
这是啥情况,
为何会突然发热厉害呢
某宝app是个很吃cpu的app么

网友A:
与某宝APP没有半毛钱关系,安卓机就那德行,特容易产生各种相关CP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某宝APP没有半毛钱关系,安卓机就那德行,特容易产生各种相关CPU的问题

重启是cpu过热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