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到不知道的数码产品(原来是自动平移门感应器)

楼主(2023-05-13):
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捡到不认识的东西,也没有铭牌说明,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A:
自动门感应器,但凡用识图搜一下都不会来问

网友B:
凡是搞不懂的电器,都加个电试一下,哈!

网友:
我就知道是感应器

网友:
不错,如果可以利用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
物料太多了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中间是天线啊

网友:
这个头一次见到,我还以为是红外的呢

网友:
我以为是无线定位器。

网友:
长见识了  头一次见到

网友:
通过感应实现了门开关的自动化,应该是脉冲计数

网友:
看中间的就知道是微波天线了,原来是个感应器。

网友:
看到有微波天线,好像还有一个GPS天线

网友:
自动门的微波感应器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门感应器,但凡用识图搜一下都不会来问

好吧,以后识图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搞不懂的电器,都加个电试一下,哈!

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加电

网友:
感觉那一堆片是天线

网友:
第1次见到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