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打气泵稳压lC型号

楼主(2023-05-13):
70迈打气泵通电不能开机,发现一个稳压IC烧坏击穿,上面的字烧焦了看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拆过了解是什么型号的!先谢谢坛友!

网友A:
1117,3.3伏稳压管。

网友B:
我都看到了1117,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3.3伏稳压管。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1117  3.3v固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看到了1117,3.3

我还想是不是12V稳压出5V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  3.3v固定输出。

非常感谢!谢谢你

网友D:
AMS1117 3.3V,这个在很多板子上面有,比如电脑主板,老旧的路由器,光猫等板子都可能找到,注意有5V 3.3V 1.8V不同电压的要看清楚。

网友E:
正向低压降稳压器ams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S1117 3.3V,这个在很多板子上面有,比如电脑主板,老旧的路由器,光猫等板子都可能找到,注意有5V 3.3V  ...

好的!谢谢你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向低压降稳压器ams1117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F:
这个很常见,好多板子用这个给小功耗的IC降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常见,好多板子用这个给小功耗的IC降压供电

换上这个后发现主控挂了!~白忙了!谢谢你分享!~

网友G:
AMS1117 3.3V,都写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MS1117 3.3V,都写在上面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