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怎样判断是纯正弦波还是修正弦波?没示波器。

楼主(2023-05-13):
想买个逆变器怎样判断是纯正弦波还是修正弦波?没有示波器。

网友:
测电压,接近理论值的通常是纯正波,瞎猜的,我万用表有示波功能

网友:
20000Hz以内的话,可以用手机音频示波器测量,但是要用多个大电阻串联分压,防止烧坏手机

网友:
直接问厂家,没有明确回复的不要买。

网友:
能驱动普通的220V交流电机,不发热没异响就差不多

网友A:
用个收音机靠近就能听出来。

因为正弦波是圆滑的,没有发射能力,对收音机的AM干扰不大

而非正弦波的方波或者锯齿波、三角波,都带有高次谐波,有发射能力辐射在空中,用收音机的AM波段靠近逆变器,

明显听出非常严重的干扰。

网友:
接上一个交流家用电风扇,开启最低档,没有交流噪音的一般就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收音机靠近就能听出来。

因为正弦波是圆滑的,没有发射能力,对收音机的AM干扰不大

正弦波的逆变器里面也有升压电路,升压电路也是高频率开关的,会发出干扰

网友:
接个交流电机的电风扇,听有没有奇怪的嗡嗡噪声,如果没有噪声(声音和市电一样)就是正弦波

网友:
拆机  纯正弦波 机器输出并联了cbb电容  和输出H桥之间串联了电感 电感一般是磁环绕制而成 电感 和 cbb电容 他俩 组成低通滤波器

网友:
拆机,分析电路

网友:
开输出端有没有电感

网友:
正想买个,不知道这么选

网友:
看说明书,正弦波一般都是卖点,会明显说明的。

网友:
拆了,看电路!

网友:
正弦波输出部分有两个比较大的磁芯电感,同时有一个正弦波信号生成小板

网友:
拆开看,有个大电感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