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K9PFGD8U5M这个颗粒贴SM3268AB/SM3281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3-05-13):
如题所示,三星K9PFGD8U5M这个颗粒贴SM3268AB/SM3281有什么办法吗?
刚入坑以为只要焊接上就能量产,逛了一段时间数码之家之后才知道,原来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已经在SM3268AB和SM3281上各焊接了两片闪存颗粒,拆下来再买其他主控板的话又没有钢网值锡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颗粒用3268和3281还有救吗?

网友A:
自己加ID可以吗?3267也可以啊。

网友:
二楼的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ID可以吗?3267也可以啊。

我试了加ID,但是不知道用对应哪个BIN文件,FFW文件不知道怎么添加

网友B:
3268支持的,这个颗粒你是怎么贴到3281上的,话说BGA316的颗粒你不植锡能贴上也是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支持的,这个颗粒你是怎么贴到3281上的,话说BGA316的颗粒你不植锡能贴上也是本事 ...

136脚位的,我3268也不行,各种跳线都试了,是不是还是软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ID可以吗?3267也可以啊。

能帮忙添加一个吗,我按照论坛那个方法好像不行

网友C:
大概买的3268和3281都是4ce版本,K9PFGD8U5M只能贴1片。3267AE 3268ab都支持这个闪存,只能贴一片。3281默认不支持,需要修改才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买的3268和3281都是4ce版本,K9PFGD8U5M只能贴1片。3267AE 3268ab都支持这个闪存,只能贴一片。3281默 ...

买的8ce版本,有个ffw文件里没有这个颗粒信息,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楼主再试试吧,祝你早日成功改3281应该可以的,论坛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试试吧,祝你早日成功改3281应该可以的,论坛有教程

3281那个教程我看过了,不行啊

网友E:
你这是4ce   只能贴一片 看主控板说明那一面   还有CE跳线  和tog跳线

网友F:
已经玩到这么高级的地步了吗,下面是打算开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4ce   只能贴一片 看主控板说明那一面   还有CE跳线  和tog跳线

贴一面我也尝试过,3268买的是可以8ce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玩到这么高级的地步了吗,下面是打算开厂吗

这就高级了吗,这不是还没入门吗?

楼主: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各位大佬们?

网友G:
我来帮你顶一下

网友H:
最好的选择是32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帮你顶一下

感谢这么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选择是3260

其实我用903已经开了一块了,只是上了两片3268,不想浪费了,而且查支持列表也是有的,所以还是想把他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