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了半天,1T SATA还是买成品比较好

楼主(2023-05-13):
打算给T470笔记本升级硬盘,原来是M2 128G + SATA 512G,打算升级为512G+1T。于是前几天发了个帖子,请教大家256G的颗粒买什么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793-1-1.html

M2的已经搞定了,2片1EFK到货,搞好了。现在发愁的是1T SATA,搜了一下发现1T的SATA硬盘不少啊,都不贵,那还搞啥DIY啊。不过有一些服务器级别的盘,不太敢用,那个吃电流太厉害,估计笔记本撑不住。还是老老实实用消费级的吧。

二手的200多:镁光的清零盘M600 1T,创见的SSD370、SSD370S 1T,都是MLC
新的400-500多:致钛SC001 1T,这个是TLC应该。

初步看中创见SSD370,颗粒是8颗NW507,L85A 4CE 8Die的128G,某鱼上有晒出信息没有清零的,应该寿命靠谱。镁光M600的清零了心里没底,大家帮忙参谋参谋,还有没有其他强烈推荐的?

网友A:
我选择定制,2T。

网友:
当然选创见啊,那天坏了还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择定制,2T。

买2个创见,16个颗粒并到1个盘,行不?应该不行,4CEx16=超了。

网友B:
感觉存资料还是机械,固态用来装装软件和系统什么的,用不到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存资料还是机械,固态用来装装软件和系统什么的,用不到这么大啊 ...

手头确实有个机械盘,日立 1T 7200转,经典的CMR盘,可惜是9.5mm,装不上去,只能搞固态了,不过固态有个好处,笔记本可以随意搬动,不必怕震动。

网友:
数据物价,建议新盘,多做备份。

网友C:
我笔记本用了个英特800G的企业级,199块而已啊

网友D:
直接7彩虹bost 1t,, 这个板子还支持增加两个04t颗粒变成2t也就几百块钱,还能开成1tslc,,其他种类的单颗粒容量太小没法折腾。rdt测试ecc能过3,,3万次擦写寿命最低了。冷数据20年以上,寿命安全性远远超过机械硬盘。致钛那个虽然是tlc,但有ldpc加持,,寿命远超一般的mlc加2246en,,创见那个盘应该好多都已经清零一次甚至两次了,反正清零后一年就能给你用8千小时你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笔记本用了个英特800G的企业级,199块而已啊

我怎么听说Intel那个开机要先给电容充电,要卡一会儿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7彩虹bost 1t,, 这个板子还支持增加两个04t颗粒变成2t也就几百块钱,还能开成1tslc,,其他种类的单颗粒 ...

致钛那个最近很火,不过现在好像缺货了,梵想S100Pro那个好像是同一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致钛那个最近很火,不过现在好像缺货了,梵想S100Pro那个好像是同一个方案。 ...

致钛那是正儿八经的原厂合格颗粒,,一级品擦写寿命甚至能达到2万次。当然一般常用的都是三级品。其他牌子那就不好说了。直接买个二手致钛sc001。

网友:
反正现在比起2020年以前真不贵,白菜价了。

网友:
不考虑m.2转接SATA

网友:
反正我用致钛

网友:
nvme的m2么,这个能转sata了?

网友:
再怎么吃电流,应该也比机械好吧。

网友:
现在SSD良莠不齐

网友:
SATA用MX500,省事

网友:
楼主的纠结有点让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