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移动硬盘放在原包装抗震好还是硬盘包?

楼主(2023-05-13):
那个抗震好呢?,原包装好像看相差点

网友:
随身带?只要断电随便怎么装,磁头都在复位位置,只要不摔了就没啥事,平时放着用的话平着放就可以

网友:
机械的盘还是少移动为好

网友:
机械硬盘只要工作的时候注意放稳,不用的时候不摔,基本没事。

网友:
不硬摔装哪个里都问题不大

网友:
都还可以,现在技术高额,机械硬盘只要不是读取当中,都不怕小的震动的

网友:
机械硬盘怕摔

网友:
那个保护包好像没有海绵减震,也比原装盒强不到哪里吧

网友:
平常不用不重摔没事,用时别大震动没事。

网友:
有硬盘包放硬盘包里

网友A:
怕摔就入SSD,最好是SLC的,最不济也得MLC

网友:
那个薄用那个。硬盘不工作时不用特殊防护,工作时千万不能过厚的包装里,太软容易微震动,产生共振,硬 盘报废

网友:
最好放入硬盘包里!

网友:
机械硬盘在使用时要注意散热和防震,稳定放置、保证通风就好了。像楼主这样用包或者原包装对散热都是不利的。而携带时,因为磁头已经复位了,只要不是从高处用力往下摔,只是随身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机械硬盘也没那么脆弱,读写时注意防震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摔就入SSD,最好是SLC的,最不济也得MLC

现在SLC和MLC都买不到了吧

网友:
我笔记本换下来的一块500G的,某宝买了个绿联移动硬盘盒,装上去后随便丢电脑包里,要用到就拿出来放办公桌上,也没说什么特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