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汽车多功能手电怎么拆?

楼主(2023-05-13):
因为半年多没冲电,现在充电灯正常闪烁,但是一小时了还是不亮。所以想换电池,谢谢。

网友A:
这种我猜一般都是分成几节螺纹拧起来的,你研究看一下

网友:
硬先生是直接车床上车开的

网友:
拿放大镜沿外壳仔细观察,应该有缝隙,可以拧一下

网友:
看有螺丝扣没有

网友B:
上下两个部分应该是拧上去的,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用胶粘

网友:
应该是螺纹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个部分应该是拧上去的,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用胶粘

我感觉也是,但扭不下来,我找个大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猜一般都是分成几节螺纹拧起来的,你研究看一下

谢谢,卖家说自己更换不了,邮寄回去他们技术人员才能更换,不知道是客服战略性回复,还是真的不好换?但我要自己换啊。

网友:
应该螺扣的墊块轮胎皮拧一下

网友:
攥着两头,使劲拧

网友:
有可能是打了胶的。

网友:
有一个,灯头那块可以旋转拧下来,但是真不好拆解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吹热后,这里敲开

网友:
你以为是18650但最多47100,也有可能迷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