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本斧电磁电饭煲显示E1故障,拆修过程真是一波三折

楼主(2023-05-13):
朋友送来一台电饭煲SF40HC43,说显示E1故障,原来觉得这种毛病很简单,就是转轴这里断线。

抱着认真的态度上网查都说是锅底传感器的故障。

拆下传感器量了一下阻值50K(正常的阻值在100K)左右随温度上升阻值下降,找出家里的存货换上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就这样觉得应该是主板坏了,相信网上的判断。
转念一下为啥不照自己最闲的判断,原来修过好多显示器在上盖的电饭煲,都是转轴线破损断线,于是拆上盖竟然发现断线了。

这个故障是电源线没断,通信线断了,显示板的信号没到控制板,造成误判的原因。下次一定要从简单的查起,省的浪费时间来回折腾。

网友:
包括洗衣机,盖子检测坏的真的太普遍了

网友:
奇怪这么高发的故障点一直不改进

网友:
凡是这种折叠或者转轴的地方都要测量一下这个地方的线,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别指望厂家会考虑改进工艺或者换成耐弯折的电缆,他们巴不得你早点断了继续买。

网友:
见过几次翻盖电饭锅信号线折断的情况,后来自己就没买翻盖的锅,买的是可以把盖取下来的锅。

网友:
费半天劲原来是个小毛病

网友A:
传感器量了一下阻值50K(正常的阻值在100K)左右。
传感器到底坏了没有?

网友:
估计传感器也没坏,就是线断了

网友:
翻盖电饭锅信号线折断是这类电饭锅常见故障,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小故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量了一下阻值50K(正常的阻值在100K)左右。
传感器到底坏了没有?

应该没有坏。

网友:
又是转轴线断了

网友:
上盖的传感器线,我测了一下,觉得不是简单的PVC外皮,而是耐高温又耐磨的特氟龙。厂家也是知道这条线容易断,加强了材料。
可惜没有在转轴设计线槽,开合盖磨到盖子边缘被磨断的。

网友:
所以这种在开合上盖的时候
心里要默念我要保护线材
这样动作就会轻柔起来

网友:
所有翻盖电器的通病!

网友(2024-11-26):
多修几个有经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