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洗车水枪拆修

楼主(2023-05-13):
我的水枪没有弹回了,拆

原来是弹簧坏了,网上去买1.2*9*45~50的换上就OK

拍的喷嘴里面有个o圈18*2.5的,拆时喷头旋到头有o圈挡作要掰下来,看整个图应该知道结构了

楼主:
补一下照片

网友:
接到自来水管子上 很好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就是普通的,看中了一款用来家电清洗的,说是能切黄瓜,但要二三千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就是普通的,看中了一款用来家电清洗的,说是能切黄瓜,但要二三千元。 ...

那是高压水枪,水切割,这个直接接自来水,喷嘴有一定的增压作用

网友:
夏恩88水枪,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9,9包邮在PDD上面也买了一个,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拆开了就顺便清理一下

网友:
这种压力不大吧

网友:
换个弹簧就行啦!

网友:
买一个9块9到家啊

网友:
之前5块、9.9包含5米水管撸了好几单,后来买洗车机了,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