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一个烧坏一颗灯珠的LED灯

楼主(2023-05-13):
厂里厕所的LED灯,标的20瓦,里面有20颗灯珠,每一颗灯珠里面有2颗发光晶体,坏了,看到烧了一颗灯珠,直接撬掉用电烙铁短接,这灯用不了多久了,果冻已经没有弹性了,按起来硬硬的,

网友:
厕所里的灯,灰有没有味道?厂里没钱换新的吗

网友:
脏成这样还修

网友:
看着很沧桑啊

网友:
灯珠品控问题。

网友:
本来都寿命快到了,既然有一颗坏,其它的也快了,你这样没几天又要坏一颗

网友:
恒流的,少了一颗灯珠,原来的电流会不会全加到其他的灯珠上?啥果冻?开关吗?

网友: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灯

网友:
这样电压不会增大吗?加速灯珠的衰老?

网友:
少一颗散热又好了一点

网友:
短接是好办法,没有换的必要,很快又会坏的,再短就是。

网友:
简单实用的办法经常这样干

网友:
短接就是简单粗暴出效果。

网友:
使用环境空气不好,灯珠自我报废了。

网友:
灯珠果冻尽量别碰,按了后金线容易断裂不亮。网上买好点灯板,恒流驱动模块换上。灯珠上塑胶层硬度不同,仿流明灯珠里面软的,XML灯珠果冻较硬。

网友:
楼主是老板还是员工?真是好样的!

网友:
短接先用着,再坏就换新的

网友:
看着很沧桑

网友:
换个也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