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4056散热风扇做了个吹风机,插12V电钻电池取电

楼主(2023-05-13):
用4056散热风扇做了个吹风机,插12V电钻电池取电

视频:

楼主:
手柄外壳用的50PVC管

楼主:
风机外外壳也是pvc管裁开加热压成板再裁切粘成

网友A:
PVC管是怎么加工成那形状的

网友:
外壳做得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管是怎么加工成那形状的

热风枪吹

网友B:
PVC管是怎么加工成各种形状的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的不错

网友:
不错,改的非常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C管是怎么加工成各种形状的

用热风枪加热,pvc吹热后很软,方便加工。之前我还用pvc做了电动工具电池的取电装置。

网友:
手功很好,做得很漂亮

网友:
创意好,手工好,做的很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制作手艺很漂亮

网友C:
我也买了个,想当小型吹灰机用。楼主你做的风量怎么样?

网友:
创意做工都很不错,里面两个是暴力风扇,吹灰尘也不错,就是吹人的话出风口稍微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想当小型吹灰机用。楼主你做的风量怎么样?

风量一般,打算用来吹点小灰尘,烧烤时吹吹碳

网友:
手艺很棒,想法更好

网友:
我是直接把4个边磨圆了装在电钻里面,拿来烧烤做鼓风机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