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最低什么配置可以流畅播放这个视频?

楼主(2023-05-13):
本人的电脑是i5 6500 CPU自带显卡 内存4G,电脑上也忘了什么时候下载了几个《碟中谍〉的电影视频,正常的视频一般在1-3G左右,这几个视频每一个都在16G左右,用一个CPU是赛扬1620,内存6G,显卡GT730的电脑播放时一卡一卡的,用我这台i5播放时虽然卡的不那么严重了,但是还是明显的不流畅,这种视频像我这台电脑还要最低更改一些什么配置能流畅播放?

网友:
视频插件装一波

网友:
还有个办法上视频服务器,在服务器上有硬件加速

网友:
是8K视频还是4K视频你播放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和内存以及硬盘的使用率是多少。

网友:
有必要高清吗

网友:
4K视频,你手头明显没有硬解GPU,所以最低应该是4-8核,核心频率3.2GHz左右,集显或独显,内存合格,播放器换MPCHC或者MPCBE

网友:
现在二手显卡太便宜了 随便找个200左右的都能硬解的

网友A:
好像是随便弄个机顶盒就可以硬解了。。。

网友:
4K 8K 只是个大概念,具体到片源的编码方式,不是所有电脑都能默认硬解。
老平台优化下,或许可能能流畅播放部分片源,一旦遇到稍微特殊点的也就无能为力。
如果自己看片需求还要持续几年以上,卖掉旧平台,买新平台是不二选择。
intel 13代目前价格依然坚挺, 12代性价比不错。再老一些的不要看。

比如 12100F 目前508元,可以软解碾压4K任何片源。
其实不带F的12100是最理想的,核显就能轻松碾压4K,不过为了核显多花150元有些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随便弄个机顶盒就可以硬解了。。。

这个没试过,回去了用U盘插在我的当贝机顶盒上看看怎样。

网友:
有个硬解的独显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视频是H265的,软解非常吃性能

网友:
H265编码,2K分辨率,HDR10,这种要么处理器性能够强可以软解,要么英特尔10代以后的处理器的集显硬解(没记错的话是10代开始支持硬解h265),AMD和独显没了解什么时候能硬解H265

你这电脑要想流畅播放,要么升级性能更强的处理器软解,要么增加独显

网友B:
装个PotPlayer 播放器试试!!!按说6代cpu播放4K很顺畅的!!!!

网友:
楼上差不多说出配置和价格了,看来上显卡或者换平台只为看这样的视频的话,不如上个4K盒子,便宜还更省电。

网友:
用显卡硬解码试试

网友:
加显卡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的电脑需要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PotPlayer 播放器试试!!!按说6代cpu播放4K很顺畅的!!!!

试过几个播放软件 包括你说的PotPlayer都不行,这个就像楼上的几位说的,要硬件跟得上来,win10自带的播放软件估计也可以流畅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