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一刷卡机,4g 拉卡拉。大伙帮我看看这屏幕用哪个个型号驱动。

楼主(2023-05-13):
朋友又给了一个刷卡机,拉卡拉4G版的,型号ME52。已经不能用,内置4G流量卡,和4G模块。主要想利用一下这屏幕。屏幕是触屏的,型号为H.240.002H00,那位小伙伴知道这个屏用什么型号的驱动。谢谢

网友:
这种刷卡机真正长期用的寥寥无几。真是太浪费了。

网友A:
屏幕看着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看着确实不错。

彩屏带触摸

网友:
POS机到坛友手里都是拆件用

网友:
废品站一堆堆的全新机 不知道 咋回事

网友:
做工还不错,用处不大了

网友:
有手续费的吧

网友:
废品站收过几个POS机,就拆电池用,就几块钱。。。

网友:
按我的思路,只能说是先根据黑走线排除掉电阻屏的脚,再去根据PCB走线往回找,看年能不有通过MCU的规格书来倒推出来屏线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