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仨台达暴力风扇,这次应该是真的了吧

楼主(2023-05-13):
之前某宝买了俩台达同款风扇,电流只能跑到2A,是假货。

现在某鱼上又买了仨,戴尔服务器拆机的,还更便宜,16一个,电流能跑到3.1A,这次应该是真的了吧。

网友:
干啥用?噪音比吸尘器还大巴

网友:
最低启动电压是多少?5V行不行?

网友:
用根胡萝卜试试,能轻易削断就是真的

网友A:
两根线的不能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线的不能调速

他这个是四线的呢

网友:
暴力风扇运行起来噪音都很大,适合间隙运行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一个台达风扇真假比较帖

网友:
放在机箱里会不会很吵啊

网友:
有时候怕买到假货,直接买大品牌拆机的,还是有保障的,这个大风量估计噪声也很感人

网友:
现在风扇假的太多了,昨天到手的两个AVC的9225感觉不太像真的,标和扇叶比较新,风扇框扇叶比较旧

网友:
加上PWM信号看一下电流还能不能往上跑

网友:
忘了说了,以后买风扇,用之前最好量量线间有没有短路的,在网上看到一个汕头翻新风扇翻车的。。。

网友:
这东西也只能用在无从值守的机房里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联版的风扇。12伏三个风扇电流才3、4安,直接还是假的?

网友:
全速时噪音感人

网友:
服务器是全天候运行估计这风扇使用时间应该不少。

网友:
这种品牌风扇发货地是深圳汕头一带很大概率是假货,要么是水洗翻新货,拆机的也不一定保真,还不如电商平台旗舰店搞点利民风扇,便宜好用,坏了不心疼。

网友:
不懂就问,这种买来一般是干啥用的?

网友:
风量巨大,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