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941N v6 TTL 救砖截图求救

楼主(2023-05-13):
周六,鼓捣WR941N v6 TTL 方式救砖

路由器早已经更换flash为16M,稳定运行openwrt官方固件多年了。强调焊接能达到原厂标准的更换,说明不是新手涂鸦那种,也不用提示我上编程器了

那都是走过的路,这次我希望采取TTL方式救砖。谢过了!!!

变砖的缘由是,刷DD-WRT时选择固件的时候,用的WR941ND v6,多了一个D,刷完路由器就灯光闪烁,一直反复重启了

发现,此时,连接好 tx-rx rx-tx 与 GND后再上电,路由器不启动,需要ttl焊盘不接线,上电启动后,再插,PuTTY模拟终端有信息,截图如下:

开始是滚动一批乱码,夹杂些许英文,再进入大片一行行工整提示,大致是这个错误了,那个正确了。始终不见按下任意键,进入u-boot控制台(之前看过,flash第一分区是u-boot)

全屏截图01,按时间次序依次如下,完成整个重启循环。看看各位同仁谁有过往经验,能进入u-boot控制台。我是不停按 control+C 或者 ESC,无效

全屏截图02

全屏截图03

全屏截图04

网友:
编程器也不贵的哈

网友:
路由器也不贵的哈

网友:
上个编程器吧,以后也有的玩

网友:
这个路由我折腾过,不用TTL,可以无损刷机。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
二、在tp941nv6原版130318的web固件升级中刷TP-link 941n v6 uboot openwrt.bin(可能没解锁uboot)
四、再刷openwr-ar71xx-generic-tl-wr941nd-v6-squashfs-factory(已解锁uboot).bin
五、在解锁了u-boot的OpenWrt系统中刷入不死u-boot:breed-ar9344-wr941nv6(最新版breed).bin参考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54561-1-1.html,使用1楼(我测试是用1楼方法)或3楼:使用 HFS 上传文件 (配合1楼方法),明月的open-wrt不能使用telnet,
使用hfs.exe+SecureCRT,命令行主要是:cd /tmp     wget http://192.168.1.188/breed.bin       cat /proc/mtd        mtd write breed.bin u-boot
六、如发现无线连接不上,请在breed中编辑mac地址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61906-1-1.html
AR/QCA/MTK Breed,功能强大的多线程 Bootloader

网友:
直接换个新bios芯片,旧的保存,==新的涮上你想刷的系统。还救什么救。怎么都不会死。

网友(2024-03-17):
解决了吗?好像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9-10):
上个编程器吧,一切问题都解决。

网友:
TTL太古老了,上编程器可玩性更高

网友:
请问大佬,该机有带zerotier的固件吗?找了半个世纪了,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