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FS2.1恢复数据,魅族16S进水了,里面有资料,想导出来

楼主(2023-05-13):
魅族16S进水了,里面有资料,想导出来,放两三年了,一直没动,最近闲来无事,准备搬板保资料的,突然发现可以直接改U盘读资料,不知道可行性有多大,希望大神指导,听说安卓有些字库是带加密的,有法搞不,求指导明路。

网友:
可以参考以前@satelives 写的eMMC手机闪存数据恢复教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2561

网友:
这个不好说,emmc不带锁的话应该可以直接读出来,但是安卓分区基本都带锁吧,如果是ufs的话那我不太清楚

网友:
不太好说,数据是加密的

网友:
UFS不像EMMC免量产直接读的,我劝你放弃,只能走搬板这个路

网友:
只能搬板,或者买几千块钱的ufs编程器

网友:
搬板吧,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如果通过搬板可以直接改U盘读资料那是太好不过了,可是......

网友:
只能搬板吧  没法直接读出来 现在字库和CPU都绑定加密